谁修到过瀚视奇hw173a

楼主(2016-09-22):
前二天接到一个瀚视奇hw173a显示器   拿来一看不通电      就打开显示器一看   里面的电源芯片和保险坏   就吧这2个换了    问题就来了    次级的5V和12V    5V就有11v到12V了   12V就有26V到28V左右   初级的12V 有23V左右      请大师们指导哈    谢谢..................
   这显示器刚刚已修好
就在哪一个电阻  从上看不到     我测那电阻R12   阻子不对  我就把取下来才看见  坏了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就直接达一根线     在来找修好的

网友A:
查查稳压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稳压部分,,,

基本都换玩了 还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换玩了 还是不可以

因为你现在电压高,稳压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所以要查稳压电路

网友:
稳压431 50v10uf  还有光耦

网友:
光耦换了

网友C:
反馈线圈烧断啦吧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馈线圈烧断啦吧有可能的

已修好   谢谢你们

网友D:
431 ,光耦,还有分压电阻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   谢谢你们

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连接到光耦的一个电阻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现在电压高,稳压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所以要查稳压电路

已修了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1 ,光耦,还有分压电阻等。

谢谢  已修了    不是你说的多少   是一个色凡电阻连接到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