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红绿蓝屏幕自检

楼主(2016-09-22):
   前几天接到一台A1278红绿蓝屏幕自检  一时没有头绪就放边上了   昨天比较空 就拿出来 研究了一下   看图纸是PCH合桥发出信号  想更换PCH,正准备上BGA的时候  看到SMC边上有一点腐蚀!于是翻看料板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  开机OK!  SMC也是影响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评论................

网友:
谢谢分享!桥一定要保留在最后干。

网友:
苹果的桥干之前一定要谨慎

网友:
还好没有干桥 不然白干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是正常啦 进水的机器什么问题都会出来的

网友:
修苹果一定要仔细

网友:
不好意思啊  给你评分点错了  手机给你评分很困难的   指头粗  屏幕小   真是点错了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

网友:
苹果的IO 也有这功能啊··学习了··

网友:
有很多机子都是小问题所以要检查仔细

网友:
估计重置一下SMC都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还好比仔细,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这机器桥没那么容易坏滴

网友:
这个可贵哦

网友:
干桥前请慎重,否则就惨了

网友:
苹果的料板也有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