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22):
接客户一台华硕K56C笔记本,加电不亮,拆开看看,大概看了下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放着维修,客户走了开始测电压,测到屏幕无3.3供电,屏线拔了就出来了,之前接到过这个机器换过屏线,不过是暗屏,这个没有一点反应,感觉这个机器这问题应该是通病了,今天早上又接到一台A56C清灰呢,客户说晃动屏幕有时会花屏,刚好拆开清灰是给另一台K56C试了下,一点就亮,确定是屏线的问题了,这台清灰的一晃动屏线屏幕会花,感觉这机器我已经遇到第三台了,估计应该算是通病了吧!跟大家说下,遇到了少走弯路!

网友A:
是屏线松动了还是屏线有问题需要更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线松动了还是屏线有问题需要更换呢?

断线了,客户走了给屏线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