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过热经常死机重启有时蓝屏

楼主(2016-09-22):
5S过热经常死机重启有时蓝屏,一般正常使用没什么问题,但一玩3D游戏或者如安兔兔检测,就会死机重启,有时蓝屏,屏会光线抖动,以为电池的原因,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的,机子温度好象也偏高!不知是什么原因,多谢回答!

网友A:
拆开  接电流表上面  看看有没有漏电

网友:
CPU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  接电流表上面  看看有没有漏电

没有漏电哦,

网友:
蓝屏看一下硬盘和cpu吧

网友:
测试的所有功能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网友:
肯定有漏电的

、、

网友:
先换块电池!

网友:
可能是CPU有问题

网友:
肯定有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