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F2A55M-DS2,REV:1.0- Q62具体型号

楼主(2016-09-22):
求GA-F2A55M-DS2,REV:1.0- Q62具体型号
老是拆板子上的,好多都不能用,想自己定些回来,但不晓得具体型号。

Q62图片

麻烦各位谁知道给个具体型号。

网友A:
是VDD2.5的吧你看这个图纸吧

网友:
S43A00 ,,,,,,,,

网友:
这个用1117改一个出来2.5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VDD2.5的吧你看这个图纸吧

谢谢,已经修好了,料板上拆出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修好了,料板上拆出几个

这个也可以直接用个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直接用个稳压二极管的

???可以直接用二极管,下次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