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口你都认识么?最全的主板接口图解

楼主(2016-09-22):
主板接口你都认识么?最全的主板接口图解

  DIY攒机一直都是电脑爱好者非常喜欢的,DIY玩家的水平各有不同,有的是达人级,有的是小白级。但是要想学会攒机,首先要了解主板,主板是承载机箱内所有硬件的核心,了解了它之后才能更好的理解所有硬件之间的关系。既然是主机中的核心载体,肯定是要与其他硬件连接的,了解每个接口的用途之后,想要装机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下面小编以华硕 ROG RAMPAGE V EDITION 10主板为例,给大家讲讲主板上的各种接口,相信经过讲解之后,各位都将进化为DIY高级玩家。

主板接口

  第一部分:背部接口

  1、PS/2键鼠接口

  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输入设备接口,单一支持键盘或者鼠标的话会呈现单色,如下图这种双色并且伴有键鼠LOGO的就是两用的了。

  注意:此接口不支持热插拔,开机状态下插拔很容易损坏硬件。

PS/2键鼠接口

  2、USB接口

  USB接口中文名为“通用串行总线”,最常见的设备就是USB键鼠以及U盘等。这个接口目前有多种规格,当前的100系列主板上有好多都配备了三个版本的USB接口,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颜色来区分,黑色一般为2.0、蓝色为3.0、红色为3.1。

USB 2.0

  有些2.0接口带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上图左边接口就是专门为刷写BIOS准备的,将U盘插入其中就可以在BIOS中进行刷写。右边的Keybot接口是专门为华硕“键盘精灵”准备的接口。

USB 3.0

USB 3.1

  经常见到的长方形的USB接口(上图右)被称作USB Type-A型接口,是目前最常见的接口了;然后是Type-B型,主要见于显示器的HUB上面,有些打印机扫描仪等输出输入设备也采用这样的接口;最近比较火热的Type-C接口,最大的特色是正反都可以插,传输速度也不错,支持3.1的传输协议,许多智能手机也采用了这款接口。

三种USB接口

  3、网络接口

  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RJ45网络接口,八个触点适配T568A或者T568B型的双绞线,我们使用的网线都是T568B型的直通线。这个接口上方的两个灯可以体现线路中是否有信号通过,可以通过这两个指示灯来了解物理通断。一般的网络接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颜色,不过有的主板为了体现用到的是Intel千兆网卡或者killer杀手网卡会将接口设置为其主题色:蓝色和红色。

网络接口

  4、外置天线接口

  此主板配备的是大功率的Wi-Fi模块,天线有三根,下图这样的接口就是为了连接外置Wi-Fi天线准备的,有些主板可能只有几个圆孔并没有金色接口,这样的主板表示可以安装无线网卡模块并且专门预留了Wi-Fi天线的接口,自行安装即可。一般的主板大都是两根天线,与下图不太相同。

Wi-Fi外置天线

  5、音频接口

  这些小圆孔是用来连接音频设备的,下图是一组比较常见的五孔一光纤的音频接口。

  左上角的方形接口就是光纤输出端口,可以将音频信号以光信号的形式传输到声卡等设备;

  REAR为5.1或者7.1声道的后置环绕左右声道接口;

  C/SUB为5.1或者7.1多声道音箱的中置声道和低音声道,六孔的音频接口还会有SIDE接口,是用来连接7.1的侧置环绕左右声道的接口。

五孔一光纤音频接口

  下排的三个接口最为常见,从左到右依次是麦克风输入、主声道输出、音频输入。

  一般麦克风插粉色,浅绿色对应一般的音响或者耳机,浅蓝一般为音频设备的输入口,如果发现有的主板音频接口颜色都一样,只能看看主板或者试验一下了,不过大多数时候的相对位置是不会变化的。

六孔音频接口(左上角灰色为SIDE)

  6、视频接口

  目前比较主流的视频接口主要分为两大类,比较传统的模拟信号接口VGA,以及比较新的数字信号接口DVI、HDMI、DP等,其中大多都有不同的变种,比如常见的DVI接口就分为DVI-D及DVI-I,其中DVI-D型只能输出数字信号,而DVI-I既可以输出数字信号还能输出模拟信号。

  通常来说,同样的信号模式下接口可以直接互相转换,而如果是数字转模拟或模拟转数字就需要有处理芯片的支持了,所以有时候如果购买质量太差的转接器就容易出现没有信号输出或者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显卡上的视频接口(与主板一样)

  传统的VGA接口只能传输画面,DVI接口也是这样,不过比较新的HDMI及DP接口都可以同时传输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另外,这些接口都有版本的区别,同样外观下会存在多种协议版本,低端只能提供较小的带宽,想要高刷新率高分辨率还需线材和接口支持。

VGA接口

  7、按钮

  主板的背部接口部分有时也会有一些功能按钮的存在,比如下图左边就是刷写BIOS的按钮,按下之后重启就会自动进入BIOS刷写界面,右边的是清除CMOS按钮,就是通常说的清除BIOS,和抠主板电池是同样的原理,这个按钮更方便一些,有时候由于更换硬件或者设置错误造成的无法开机都可以通过这项操作来修复。

功能按钮

网友:
不错 挺辛苦的 不过在论坛有会员的都是高手

网友:
  第二部分:内部接口

  1、CPU插槽

  先来看看个头比较大的接口,首先是用来搭载主机的核心硬件CPU的插槽,这个插槽上拥有超多的触点,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两家公司Intel和AMD的处理器插槽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混用,即使是同一家公司还会分好多种不同型号的插槽,在安装CPU之前一定要确定好是否兼容。

Intel CPU插槽 LGA 2011-v3

AMD CPU插槽 AM3+

  2、CPU供电

  说完CPU插槽,再来介绍一下CPU的供电插槽,不特别说明的话本文中的所有供电接口都是连接到电源上的,一般来说目前的CPU供电都是由8pin接口提供的,有些较低端的主板上可能会采用比较老的4pin接口,这两种接口是兼容的,至于是左半部分还是右半部分,接口上是有个防呆设计的,能正常插入的一般都没问题,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出现无法通过自检的情况的话可以考虑换边试试(不推荐,易损坏CPU,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操作)。

  多数情况下只插8pin供电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想要极限产品,就需要额外接入4pin辅助供电(下图右)了。

CPU供电接口

  3、主板供电

  主板供电这些供电接口都是在装机的时候必须要用到的,主板目前大都是通用的20+4pin供电,位于主板的长边的中部,个头很大,非常容易找到。

主板供电

  4、内存插槽

  内存是非常重要的存储硬件,具有读写速度快,容量较大,断电不保留数据的特点。目前主流的内存产品主要分为桌面级的和移动端的,桌面级的比移动端的要长,很好区分,DDR3和DDR4的区分就稍微费劲一些了,不过一般主板上都会标示出来,在防呆口的附近还会标注工作电压,一般为1.35V低压(DDR3L)和1.5V标压(DDR3)以及1.2V(DDR4)。

内存插槽

  5、PCI-E插槽

  PCI-E插槽是针对扩展硬件最重要的插槽之一,由于经常用来扩展图形处理器也就是显卡,而被俗称为显卡插槽,目前的主板上大都配备的3.0版本。目前的PCI插槽都是直接与CPU进行通信,不需要经过其他芯片,所以速度和带宽都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插槽经常被用来扩展显卡,大量的数据交换就需要更大的带宽。目前比较火热的PCI SSD最高能利用X4的带宽来与CPU进行交互。

PCI-E 3.0插槽

  相信大家听得最多的就是“主板配备了X16满速插槽”,X16代表的是16条PCI总线,PCI总线直接可以协同工作,X16就代表了16条总线同时传输数据,简单理解就是数越大越好。

X16

  大多数主板都配备了至少一条X16带宽的全尺寸PCI-E接口,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扩展显卡,还有的主板会在全尺寸的插槽中只安排一般的针脚,这样就只能提供X8的带宽,这样的操作是不会影响显卡的运行的,但是效率略微降低。

X8

  从以往的测试中看,X4带宽就基本可以让显卡发挥出全部性能了,虽然X16带宽下性能会有提升,但并不是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有插槽尽量插入高带宽的插槽中,如果实在没有,稍微降低一些也无伤大雅。

X4

  还有一些设备也可以插入到PCI-E插槽中,比如之前提到的PCI SSD,另外还有网卡、USB转接卡、声卡等设备也可以在此接口上使用,不过他们需要的带宽就不像显卡那么大了。

X1

  在主板背面就可以看的很清楚。

引脚

网友:
好多接口是不常用的  也是 低端主板没有的

网友:
  第三部分:小接口和特殊功能

  1、SATA接口

  硬盘接口是最常见的一种接口,目前比较主流的是SATA 3接口,如下图,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小弯,目前大多数的机械硬盘和一些SSD产品都使用的这个接口,与USB设备一起通过南桥芯片与CPU通信,带宽6Gb/s(注意是小b,代表位,折算成通常使用的单位为750MB/s左右,而B代表字节)。

SATA 3

  2、M.2接口

  M.2接口(又叫NGFF接口)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一种存储设备接口,由于其带宽大(M.2 socket 3可达到PCI-E X4带宽32Gb/s,折算成传输速度大约4GB/s),可以更快速度的传输数据,并且占用空间小,厚度非常薄,双面布置闪存颗粒也仅需3.85mm左右的厚度,非常适合用在移动PC上。从尺寸上分,有2242、2260、2280、22110多种,其中22代表22mm宽,而后面两位则代表长度。

M.2高速硬盘接口

  3、U.2接口

  U.2接口是另一种形式的高速硬盘接口,可以看作是4通道的SATA-E,传输带宽也是最大四条PCI-E,理论值32Gb/s。

U.2高速硬盘接口

  4、USB 3.0前面板跳线

  这个小接口主要就是跳线到机箱前面板的接口,首先来说一下USB 3.0的跳线,这个接口是前面板接口中比较大的一个,通常情况下为黑色线材蓝色接口。共有19枚针脚,右上角部位有一个缺针,下方中部有防呆缺口,与接口对应。每个3.0跳线接口可以转接出两个USB 3.0接口,所以会在后面标注-12,另一个跳线接口会标注-34依次类推(后面会有另一个3.0跳线接口)。

USB 3.0前面板跳线接口

  5、前面板音频接口

  许多机箱的前面板都会有耳机和麦克的接口,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它在主板上的跳线接口如下图所示。9根引脚,上排右二缺失,既为防呆设计,又可以与USB 2.0接口区分开来。一般被标记为AAFP接口,位于主板左下方的音频模块附近。

前面板音频接口

  6、PCI-E插槽额外供电

  为了方便多显卡并联玩家使用,同时为了弥补主板供电不够的情况,专门在主板下部准备了一个大D口供电,为PCI-E插槽提供额外电力支持,保证三卡甚至四卡并行的时候稳定。一般这种接口常见于高端主板,低端主板没有足够的插槽也不会支持三卡甚至四卡并联。

PCI-E插槽额外供电

  7、可信平台模块接口

  可信平台模块(Trusted Platform Module)接口是专门针对底层加密设置的接口,需要搭载专门的设备来使用,一般的消费者可能用不到这个接口,了解就好。

TPM接口

  8、双BIOS芯片

  这里也勉强算一个接口吧,一般情况下主板的BIOS芯片都是可以取下的,下图这样的主板就配备了两个BIOS芯片,我们可以分别设置为超频模式和节能模式,开机之前就可以选择使用哪个BIOS进入系统。在通电情况下,这两个BIOS芯片上方的指示灯会点亮,告知你当前是哪个BIOS在工作。

BIOS芯片

  9、灯带供电控制

  以前想要加装灯带还需单独购买控制器,现在有些主板上就自带这样的接口,可以通过主板附带的软件来对它进行调节。

RGB灯带供电控制

  10、机箱风扇供电

  以前的老主板会在上面标注front、rear等不同部位的风扇供电接口,统称为CHA_FAN,即机箱风扇,4pin分别为正负极供电、速度检测针脚及调速针脚。

机箱风扇供电& USB 3.0_34

  除了CHA_FAN接口以外,CPU插槽附近还会有CPU_FAN、CPU_OPT或者PUMP等标示的供电接口出现,其中CPU_FAN是专门为CPU散热器准备的供电接口,有些主板在开机时如果检测不到这个接口被插好就不允许启动电脑。OPT和PUMP的共同点就是不会调速,直接输出最大值,这是为水冷散热系统的水泵准备的供电接口。旁边的LED板是Debug指示灯,帮助检测系统故障的设备。

CPU风扇供电

  11、USB 2.0跳线接口

  USB 2.0接口也是9pin,右下方的针脚缺失,这个接口是专门给前面板转接USB接口的,与3.0跳线接口一样可以转接为两个USB 2.0接口,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看清楚主板上面的标识,有个名叫1394的跳线接口和USB 2.0跳线接口长得很像,插错了的话会烧毁你的USB设备。旁边的ROG_EXT是专门给华硕玩家国度外置超频设备准备的接口,别的主板上见不到。

USB 2.0跳线接口

  12、前面板控制跳线

  前面板的控制跳线大多数的主板都是按照下面这个分布排列的,偶尔有特殊的也会在旁边标注出来,有一点点基础知识的就应该能看懂了。旁边的红色小按钮是切换BIOS用的,关机通电状态下按动就可以实现BIOS的切换。

前面板控制跳线

  13、雷电拓展接口

  注意这个接口虽然带有雷电两个字,但并不是完全的雷电接口,还是需要搭配Thunderbolt I/O卡来使用,这个接口只是一个辅助接口。旁边的SLI/CFX是用来切换显卡并联模式的,NVIDIA的显卡使用SLI技术,AMD的显卡使用CFX技术。EXT_FAN则是扩展风扇供电接口,如果有显卡散热风扇或者机箱风扇也可以连接到这里。

雷电扩展接口

  小结:

  至此主板上的接口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只要你能将这些接口的作用都记清楚,那么成为装机大师就指日可待了。

网友:
看了这篇帖子还真有一些主板接口不太常见我也不认识 out啦

网友:
楼主辛苦了,现在主板更新的太快了,有的口还真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次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