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软件总是自动弹出,恢复出厂设置,其他分区格式化,不行,怎么办

楼主(2016-09-22):
手机软件总是自动弹出,恢复出厂设置,把其他分区格式化后,还是不行,怎么办,手机怎么重新分区啊

网友A:
是你的路由器被劫持了吧,把路由回复出厂在重新设置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手机的问题,你刷机看下还有吗

网友B:
感觉这个但刷机不行,这个类似电脑中病毒,单做C盘不行,要全盘革掉,引导重做,这手机,恢复出厂了,相当于做系统了,其他分区格式化了,引导重做不会,这里有好多台都是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啊,不能因为一个病毒手机就报废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但刷机不行,这个类似电脑中病毒,单做C盘不行,要全盘革掉,引导重做,这手机,恢复出厂了,相当 ...

恢复出厂并不等于重做系统。还是刷机

网友:
手机分区不好搞吧动不动就会变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并不等于重做系统。还是刷机

确实不一样,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路由器被劫持了吧,把路由回复出厂在重新设置试试、】

这跟路由器有什么关系,手机自动联网,自动开数据,没有用路由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