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错误的,根本没法用。

楼主(2016-09-2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7764-1-1.html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那个不是MCU的程序,,,,

网友:
那个程序一看大小都不对,你还要刷,,,你刷写的时候其实就行看出来

网友:
这个是哪个程序  什么显示器的程序啊

网友:
LZ  就没说这个是 什么显示器 或者什么芯片的程序

网友:
容量大小不对哦

网友:
自己要注意点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