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Z09MBAH0 REV:H 独显亮机备份

楼主(2016-09-22):
宏基DA0Z09MBAH0 REV:H 独显BIOS亮机备份

EC-BIOS

桥-BIOS

网友A:
鼓励发帖分享资料 不过就不要设置下载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鼓励发帖分享资料 不过就不要设置下载分了

第一次发帖,还不知道,请见谅,以后只有BIOS不用设置下载分吗?还是BIOS跟图纸都不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帖,还不知道,请见谅,以后只有BIOS不用设置下载分吗?还是BIOS跟图纸都不设置?

资料论坛有规则 自动加下载分的你不用管   你添加的是售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论坛有规则 自动加下载分的你不用管   你添加的是售价

懂了!能帮我改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了!能帮我改下吗?谢谢了

楼主,已经更改了

网友(2016-10-28):
有人用过吗我的是有BIOS密码

网友(2016-12-25):
ec跟桥bison是不是标记反了 小的是EC的  打的是桥的

网友C:
能用软件刷吗?bin的用啥软件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软件刷吗?bin的用啥软件刷好

要编程器的

网友(2017-03-05):
掉可以不?

网友D:
楼主,EC跟南桥BIOS都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EC跟南桥BIOS都搞错了

通常小的是EC,大的是桥。可我发帖的时候用表笔打了一下(片选),也可能这个方法有误,我会进一步核实哈,谢谢你的反馈

网友E:
验证刷了不亮  我的机器可以亮不充电 刷了直接没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验证刷了不亮  我的机器可以亮不充电 刷了直接没显示了

你不要刷错了哦,看属性,容量大的是桥,容量小的是EC

网友F(2017-05-03):
我刷了之后 故障依旧

网友:
下来试试,不行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刷了之后 故障依旧

那就说明不是BIOS问题,我的BIOS都是亮机备份的,容量小的是ECBIOS、大的是南桥BIOS

网友(2024-06-22):
谢谢。刷下看好不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