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23W 接信号-花屏

楼主(2016-09-22):
拆掉 RGB 保护二接管,一样,刷几个MCU 都不亮!求MCU ,屏号:ltm220m1
ACER

网友:
换个屏线,或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确定是程序的问题吗?去淘宝买个吧。

网友:
不一定是MCU的问题,看看型号输入

网友:
确定是程序问题吗?》要是走错了方向的话估计一直刷也没用的

网友:
你可以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如果不插VGA线的话显示正常那就不是VGA接口问题程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觉得程序问题多点,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