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800T IS6XM 1.0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9-22):
M3800T   板号 IS6XM  1.0  反复重启   无CPU 供电  一公司同时给了15台此机器  同样故障 同样毛病   肻定是通病了   有兄弟可修过此通病吗?15台都是同一现象 昨天研究一下午 没搞出个所以然来

顺便代回一台可以亮机的同样机器  BIOS 成对换过 现象一样

网友:
无CPU供电,肯定是造成重启的问题。有图纸点图么? 没有的话,先尝试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