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22):
      故障机     联想  z475

    故障       不开机
  好久没发贴子   ,现在分也下载成0了,所以今天刚好没什么事做,就想着发一贴吧,先赚点分再说,话不多说直入主题吧。
   先看看板子吧     板子挺新的 ,没有修,看来问题不大,上电   隔离过了   待机有了 南桥的1,1v也来,按开关没反应,本来想着刷个BIOS就好了 ,也就没查,直接干了 ,看来是我想多了  ,刷了后星星还是星星,没反应,没办法了 找来图纸老老实实的吧,看来运气不好,   像这样的机器,不触发就查查ec的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什么的,问题应该不大,先查了ec到南桥的高低高,         按下开关没反应现在就可以确定是ec这边的问题。开关到ec的高低高    正常跳变, 查ec供电   都欧克,复位      也欧克,时钟没有装,就不管他,适配器检测    正常,    现在就只有休眠没查了  一查发现问题       这里只有1.0v  肯定不正常就一路查到了这里     找了  老半天   找到了   r5  电阻  阻值正常    电压也是一边3,3v 一边1v 左右,看见c2  这个电容  直接干了,在次上电电压过来了,  按下开关  出发了   ,试了几次   都正常  ,看来问题解决了 。。。。。。   大神飘过,   小白可以看看  ,   也希望大神加分撒   这样才有动力发贴啊  。。。。。。。。。

网友:
欧克是用上了,这么潮   星星点灯

网友:
查条件好幸苦。。。。。

网友:
LID被拉低 华硕烂机器经常遇到。。。。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时刻逛论坛补习  这行天天的学习。

网友:
能赚钱就可以了   现在的生意不好弄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跟我很像

网友:
查条件好幸苦的啊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好贴 都要分呢 我华硕的机器

网友:
查的好辛苦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大神也可以回顾下   时刻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新人学习了

网友:
ec到南桥的高低高没有,可以判断出来是EC这边条件不正常,这个思路很好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挺常见的故障   修的不错

网友:
老板好手艺!!!!!!!!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这种故障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那么一个小电容坏  看起来简单 修起来却要查半天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  先加分吧

网友:
LID     拉低   导致不触发   经典故障!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一个联想,,接开关板就不触发,,后来发现是lid的问题,直接把开关板背面割断线,,然后电脑合盖就不灭屏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哦

网友:
什么高手啊   就是学徒一个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2016-10-25):
很好了,。,。以后也要注意下l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