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iMac 27 820-2733-A 开机发出间断单响嘟声

楼主(2016-09-22):
820-2733-A 开机发出间断单响嘟声

机型: iMac 27" Late 2009 i7 2.8GHz
板号: 820-2733-A

故障状况: 开机后每5秒发出间断单响嘟声,表示抓不到内存

维修过程:

1. 测量 DDR3 槽位

Pin 1 PP0V75_S3_MEM_VREFDO_A = 0.75V 正常
Pin 75,76 PP1V5_S3_MEM_A = 1.5V 正常
Pin 126 PP0V75_S3_MEM_VREFCA_A = 0.75V 正常
Pin 199 PPSPD_S0_MEM_A = 3.3V 正常
Pin 203,204 PP0V75_S0_MEM_VTT_A = 0.75V 正常

Pin 30 MEM_RESET_L = 0.07V 不正常

2. 追查 MEM_RESET_L

Q3304 pin 2 CPU_MEM_RESET_L 3.3V 正常
Q3304 pin 3 MEM_RESET_L (输出) 3.3V 正常

按图,DDR3 pin 30 与测试点 $742 以及 Q3304 pin 3 应该为直连,

但 DDR3 pin 30 跟 $742 均测得 0.07V ,猜测 $742 与 Q3304 pin 3 之间断线

3. 飞线

在 Q3304 pin3 与 $742 之间加一条飞线

正常开机,完修

二零一四。。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技术。。。表示膜拜大神啊   经常修苹果吧  高手。。。。。学习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是内存复位电压不正常对吗

网友:
$742 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

网友:
这哪是新手啊,思路清晰

网友:
苹果的板好端端的不知道为啥爱断线

网友:
三声报警吧。

网友A:
DDR3 pin 30 跟 $742 均测得 0.07V ,两个相连的点电压一样你怎么猜测是断线的

ics

网友:
DDR3 pin 30和742都是0。07怎么能说明断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 pin 30 跟 $742 均测得 0.07V ,两个相连的点电压一样你怎么猜测是断线的

请看清楚, 是Q3304的Pin3 跟$742之间断线, 不是DDR3 Pin 30 跟$742之间.

网友:
技术 还不错     原理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膜拜大神啊   经常修苹果吧

网友:
原理分析的不错,认真地思考学习啦,再次感谢啊

网友:
iMac都断线啦 这够厉害啦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技术牛逼得很

网友:
这还是新手 我就是刚入行了

网友:
苹果一体机拆机有压力,就怕拆碎玻璃,想请教楼主是怎样·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