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神舟机器的型号,手上有这款机器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6-09-22):
这款机器A壳坏了,D壳上面的型号标签被人撕了,没办法,找不到了,各位手上有这款机器的话帮忙看下型号,在此谢谢各位老板了 这张的是型号NTSN1521

网友:
估计难搞。。。。放弃吧 小伙子

网友A:
这个板子 在机械革命上也有采用 手上正在修一片 主板 版号一样
需要明天帮你看下机器型号

网友:
k580s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在机械革命上也有采用 手上正在修一片 主板 版号一样
需要明天帮你看下机器型号

好的好的,谢谢,真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好的,谢谢,真需要

机械革命 MR X6S-LE01  主板版号和你的一样

网友:
有没有这个版号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械革命 MR X6S-LE01  主板版号和你的一样

在吗
这个主板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你看主板上面的C325电容这边阻值是多少  多少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吗
这个主板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你看主板上面的C325电容这边阻值是多少  多少V的电压

机器不在手上已经取走

网友(2016-11-08):
说板号我传给你

网友:
K669E-I7  TN15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