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极本S230U 奇葩问题 求助进来看!!!!

楼主(2016-09-22):
机器 待机都正常 不触发  经过检测发现 屏幕第一张图的角度 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并且进系统使用正常 第2张图的角度 不能开机  第3张图也可以开机 屏幕靠近键盘的角度都可以开机  90度以上的开度就不能开机  小于90度就可以开机  都无语了 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讨论一下 !! 在线等大家讨论

网友A:
你把全部拆开   散的点呢

网友B:
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C:
开关线断了吧,我记得开关好像在上半部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全部拆开   散的点呢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线断了吧,我记得开关好像在上半部分

嗯 在上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CPU和这个角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裸板测试 你装起来 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屏到主板的线有短路吧

网友:
单板开机试一下

网友:
休眠开关附近检测一遍,另外把主板拆掉试试正常不  不正常的时候检查一下开关上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还有休眠开关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摔过吗?或者是屏线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短路呀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  短路

网友:
开关排线去掉,直接短接

网友:
这种最好是检查屏线不然  搞死了  浪费时间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查查,测电压,不是断线,就是芯片脱焊,软故障费时间。

网友:
是不能触发还是触发不亮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屏线中有电源线短路 ,主板保护了

网友:
这还用说什么吗明显屏线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下吧,如果正常在依次装回去 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吧。

网友:
屏的角度不同不开机?指不触发,查查触发的条件吧,排除一下屏线及LID信号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用排除法裸板接另外自己备的屏确认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线路有问题

网友:
屏线有短路 既然开关在上半部 那就是开机排线有断路 所以特定的角度才可开机

网友:
拆掉 查查开关 LID 正常不!

网友:
拆掉开关排线接主板那一边 万用表划拉一下 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 就换开关和开关排线.基本上是开关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线。

网友:
点裸板不就好测了么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屏线断了 或者短路了啊 为什么 补拆出来裸板 检测一下呢?

网友:
小于90度的时候,电流表电流指示灯亮吗,,亮的话也许是屏短路奥

网友:
可能是开关链接插头有问题络铁拉一下试试

网友:
没有见过,开关机与这个角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可能屏线有短路

网友:
休眠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休眠开关吧!休眠开关最可疑!

网友:
你在板子上把开关信号找见 在板子上触发看看是不是每次都能开

网友:
这个机器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