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 巡洋舰 电源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22):
保险完好

大电容为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未鼓包

7500+339

辅助IC

网友A:
后级低压输出端缩水真严重,又是一虚标功率的电源,能有180W稳定的输出就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低压输出端缩水真严重,又是一虚标功率的电源,能有180W稳定的输出就算不错了

好像13007 最大200W

网友B:
继续阿 等着你回来

网友A:
稳定工作值和极限工作值是不一样的,反正一般不会用极限值,都是用稳定值,一般是极限值*(70%---75%)==稳定值,所以13007常用的功率应该在150---160W左右

网友:
楼主参考以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阿 等着你回来

在查呢,,查到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定工作值和极限工作值是不一样的,反正一般不会用极限值,都是用稳定值,一般是极限值*(70%---75%)== ...

估计也能上额定200W

网友C:
多谢  按没找到这个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  按没找到这个PDF

希望你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能用上.....

是的 多谢,,,

网友:
tuc6066 这个资料终于找到了,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也能上额定200W

峰值200瓦差不多。

网友E:
等待着楼主的好结果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峰值200瓦差不多。

到底能上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待着楼主的好结果出来

正在查下看看 什么坏的

网友E:
12伏弄3根圆珠笔弹簧联上,烧红,烧断电流每根大约6安,5伏的用4根弹簧并联,3伏用5根并联,通电测试,12伏上的瞬间烧断,5伏发红。3.3伏上的发热,也会微红。那么这个电源功率在200瓦以上,如果带不起来,估计只有150瓦左右。

网友F:
我这里刚好也有一个鑫谷巡洋舰的坏件,周末有时间看看啥情况

网友G:
楼主你的字让人误会,你写的大电容为鼓包。。我已经是大电容鼓包可是我看了半天没有啊,。

网友D:
感觉风险有点........

网友H:
啥情况,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刚好也有一个鑫谷巡洋舰的坏件,周末有时间看看啥情况

到时候上个图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字让人误会,你写的大电容为鼓包。。我已经是大电容鼓包可是我看了半天没有啊,。

这个一般一上图就知道了,拿到一款坏电源一般都是先目测这些元件,看图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伏弄3根圆珠笔弹簧联上,烧红,烧断电流每根大约6安,5伏的用4根弹簧并联,3伏用5根并联,通电测试,12 ...

这个方法好啊 能上图 看下解法吗
按想弄 水泥电阻 做 负载 不知道 12v 5v 3.3v 该选用多大的电阻 和W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刚好也有一个鑫谷巡洋舰的坏件,周末有时间看看啥情况

是的 上图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字让人误会,你写的大电容为鼓包。。我已经是大电容鼓包可是我看了半天没有啊,。

打字 老是出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风险有点........

是的 长城的13007见过 是额定180W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啥情况,有待机电压吗

先测试下 看下情况

网友:
打输入线对地正常

打两只13007 对地

打辅助IC 对地
1-4脚

56-8

拆下两只130007
一只击穿

检查辅助部分元件  未发现问题

检查主开关管部分元件未发现问题

打后级各路输出对地正常

打7500 8 11脚11脚对地正常

看来是开关管的问题 引起不开机

网友I:
击穿可能是因为基极分压电阻问题,估计阴极保护电阻可能也烧毁,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击穿可能是因为基极分压电阻问题,估计阴极保护电阻可能也烧毁,驱动是否正常

检测 保护二极管 没有问题呢
加速电路 电阻 二极管 也正常呢

网友J:
这做工没有它的名字霸气

网友K:
楼主~~倒底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做工没有它的名字霸气

鑫谷 电源 不行 都是找人代工的 广告做的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倒底修好没有~~~

还在维修中 ,,,

网友:
吧后级省略的电感 装上

用两只相同的13007 换上
厂家不一样 阻值不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放在一起用

在打13007 对地阻值正常

保险串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测试
绿线电压

5VSB 正常

短接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硬盘 开始拷机测试
短接开关没反应

看来还有问题 空载 正常
上主板开不开机
还得继续查

网友C:
拆开机壳子
在外边测试电源
5vSB 和绿线电压正常
还是一样 短接绿线 风扇不转 不开机

一般开机顺序   绿线 --7500- 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
其中有一个部分 有问题就不开机

先检查初级部分
5VSB 正常 说明初级部分
300v 整流滤波正常

辅助部分正常

再次检查 初级部分 主开关部分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说明 7500 339 绿线部分正常

在查主输出部分 正常

最后就剩 推动部分
在线测试 推动部分
1.5K 电阻正常
保护二极管正常
平衡电阻正常

在线大两只推动管 阻值不一样

拆下两只推动管 C1815测试

发现一只已损坏

另外一只正常

找两只C945 更换后
再次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稳定工作值和极限工作值是不一样的,反正一般不会用极限值,都是用稳定值,一般是极限值*(70%---75%)== ...

估计你们都没看多少以前的帖子!13007是可以稳定上250W的!早期的一些帖子有讲述过,我以前修过几个航嘉的冷静王就是用13007作主开关管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拆开机壳子
在外边测试电源
5vSB 和绿线电压正常

又修好一个!,看你拆下来的三极管的焊盘很完整,是用热风枪吹焊开的吗?我的是用电热吸锡器吸的,有时焊盘不好弄的时候会掉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估计你们都没看多少以前的帖子!13007是可以稳定上250W的!早期的一些帖子有讲述过,我以前修过几个航嘉 ...

查了下资料,标准的13007确实能上250W,但现在的杂牌电源用的料不好说,怕搞不好还有特殊定制的料,

我手上还有个13005的ATX开关电源,20针的,做工比现在的杂牌强,准备找料改改,确保最高180W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又修好一个!,看你拆下来的三极管的焊盘很完整,是用热风枪吹焊开的吗?我的是用电热吸锡器吸的,有 ...

刀头可以同时拆掉三个脚,对焊盘的影响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估计你们都没看多少以前的帖子!13007是可以稳定上250W的!早期的一些帖子有讲述过,我以前修过几个航嘉 ...

学习了 怪不得 13007 连航嘉 长城的 低当的电源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修好一个!,看你拆下来的三极管的焊盘很完整,是用热风枪吹焊开的吗?我的是用电热吸锡器吸的,有 ...

是的 就是刀头
拆的时候 加焊锡 三个焊点一起融化 三极管 自己就掉下来了
融化在用吸锡器 处理焊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资料,标准的13007确实能上250W,但现在的杂牌电源用的料不好说,怕搞不好还有特殊定制的料,

...

这个 好像不好改 要改  大电容 主变压器 后级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都要懂

最难搞的是 变压器
所以 一般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刀头可以同时拆掉三个脚,对焊盘的影响小些

是的 按就是这样拆的
按是新手 有时候 还是会吧 焊盘搞掉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 好像不好改 要改  大电容 主变压器 后级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都要懂

最难搞的是 变压器

就是适当的加大或者换新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适当的加大或者换新电容

换电容 对功率 没有提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 对功率 没有提升啊

对功率是没提升,但有稳定性,原来用的电容都是缩水版的,不出名的台系电容,容量小了,准备适当加大,手上反正还有块没修好的主板,主板上的电容不错,SANYO的,1800UF的,

电源原有的设计功率应该是180W左右的,不玩游戏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功率是没提升,但有稳定性,原来用的电容都是缩水版的,不出名的台系电容,容量小了,准备适当加大,手 ...

哦 是这样
最后的电容 不是红宝石和 尼吉康的 蓝宝石吗
好像台产的也不错啊

网友M:
辅助电路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辅助电路是最容易坏的

也是根据情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 是这样
最后的电容 不是红宝石和 尼吉康的 蓝宝石吗
好像台产的也不错啊

一直没机会弄点红宝石,黑金刚,蓝宝石之类的,

曾经在做工控电源板的样机时拿在手上看过,用的应该是红宝石,所有重要点全是,但因为管控太严,又不是一个部门,没弄到,

台系的手上是有点料,但都是16V和25V耐压的,还是粗个子的,不太好安装

网友:
启动电租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机会弄点红宝石,黑金刚,蓝宝石之类的,

曾经在做工控电源板的样机时拿在手上看过,用的应该是 ...

红宝石的电容 旧的 华硕 技嘉的板子上边 可以拆到

网友:
什么启动电阻呢 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这个好用不?

网友:
你是说 什么好用呢

网友N:
13007额定达不到3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13007额定达不到300W的
是的 高手说可以额定2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