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_carbon_12298-2 uma 16M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22):
x1_carbon_12298-2 uma 16M_修复ME,通用版
x1_carbon_12298-2 uma 16M_修复ME,

网友(2017-07-11):
你的BIOS刷了我机器就开机灯闪两下就灭,不能开机,我原来是开个3次左右能开机一次。

网友(2018-11-13):
我来验证一下这个BIOS  我的问题是 开机 无限重启,有时候能亮但花屏 不是BIOS 就是内存 先刷个BIOS 验证下

网友A(2019-04-07):
原机故障 0.3  重启  i5 4代 16m   测试ok ,但是亮机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故障 0.3  重启  i5 4代 16m   测试ok ,但是亮机不快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3821-1-1.html   用这个Lenovo me修复 亮机就快了,正常了

网友(2024-07-05):
不知道能不能用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