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ene6待机不漏电 耗电快维修(捡钱通病)

楼主(2016-09-22):
iphone6
故障:耗电快 充满3-4个小时电池掉完关机
替换电池后故障依旧
测试各个功能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各个功能正常 唯一的是指纹识别不能用 home可以正常返回
询问客户后客户说指纹不能识别后电池掉电就很快了
重点怀疑指纹电路
拆机 查指纹座阻值

阻值正常
单板开机 发现C2134明显发烫

PCB图纸 带维修思路以及通病批注 适合新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9596-1-1.html
直接抠掉 后指纹识别正常 电池耗电正常
相同故障已经修了好几台了下面这个指南针也会导致耗电快递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4388-1-1.html

网友:
电容漏电 造成指纹不能使用和漏电耗电快 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收藏一下  以后要挣钱了

网友:
不错不错,发热明显就好搞些

网友:
这个以前是不知道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耗电快一般都是因为有漏电,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以后遇到就用上了,感谢

网友:
这个钱捡的爽   帖子建议加权限

网友:
不错。修的很快。都这样就爽了。

网友:
耗电快一般是电路板有短路,漏电导致

网友:
大神修机器都是秒杀的,但是有明显不能用的配件,修起来还是方便,
比如我前天修的6P漏电,前后摄像头都不能用,最后换后置摄像头全部解决

网友:
抠掉漏电的电容,不需要换料很好的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大神修机   顶顶

网友:
没经验查起来很困难

网友:
以后要挣钱了

网友:
学习了啊 啊 啊啊,学习

网友(2017-11-25):
直接扣掉C2134就可以了?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收藏一下
C2134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2018-07-10):
引用 网友A:
收藏一下
C2134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二级供电的滤波电容 接地大多数是滤波 可以拆掉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