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0笔记本 用i3的不开机 用p6000可以开机 求助

楼主(2016-09-22):
接修一台宏基4740笔记本 ,开机无显示。发现触摸板那边进水痕迹。
洗洗刷刷,把几个腐蚀的零件去除后。可以开机正常跑马了
就是不显示,插拔内存还是无用。
换cpu,可以显示了,
但是装客户的i3 cpu还是不显示,仁宝诊断卡档58
换p6200 仍然不显示 诊断卡档48 有时候58
反正只要上p6000就能开机点亮。p6200 i3 380m i3 350m都不显示。
刷过bios 涛声依旧

求支招。。。

网友A:
BIOS 有问题吧   集显供电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有问题吧   集显供电也有问题

刷过bios 涛声依旧。。。。

网友:
换主板吧 !!!!

网友:
重查一下进水位置,查一下有没有与CPU电压有关的线路

网友:
刷过bios不行  可以考虑换个桥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多找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