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耳机接口那里能买到

楼主(2016-09-22):
今天接了一台X555L喇叭有声耳机没有声,测出来是接口问题,问题找到了,可是接口找不到,找到半的淘bAO,可是还没有找到,都说没有。只有找到整个板,要求100元。大家有没有找到这个接口啊,有能给直地址吗?

网友A:
买不到的,,看能不能直接买到小板,我手上也有两台这机器。

网友:
买不到的,,看能不能直接买到小板

网友:
直接买一块料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个差不多的  焊点焊上然后热熔胶糊一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差不多的  焊点焊上然后热熔胶糊一下不行吗

这个要插得    客户一用力就容易坏

网友:
直接断开不用撒

网友:
    和这个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的,,看能不能直接买到小板,我手上也有两台这机器。

也只能和客户报换小板了

网友:
有点一样,但是脚位对不上,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