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无显示的检修

楼主(2016-09-22):
        杂牌一体机,通电屏幕无任何显示,外接正常,说明主板是正常的,拆机,此主板为电脑主板和显示器驱动板一体设计,直接查屏接口电路,LCD_VDD脚电压为0,查LCD_VDD来源,来自VCC5电压,通过一场管,输出到保险F1,然后供给LCD_VDD脚,测得VCC5(Q27)有5V输入,123脚无输出,追查Q27的输出受控于Q69和Q70,这两场管的控制脚都来自于LVDS_VDDEN# 测得实为3.30v,Q69的D极为0V,向上追查R608的输入脚为12V,正常,输出端为0V,在线测量Q69又无短路,直接找一颗相同管换上,再测得D脚电压11.8V,Q69控制极电压3.3V,此管截止,12V通过上拉电压R608到达Q27管的4脚,Q27导通,VCC5输出到5V,Q70由于控制极电压为3.3,仍然截止,5V通过保险F1输出到LCD_VDD上,屏线电压有了,满以为就好了,结果屏上仍然没有任何显示。
        由于高压板是单独的,又再查高压板,查得输出电压11.8V,调节脚3.3V,开关脚电压为0V,开关脚电压明显不对,查开关脚来自L_BKLTEN#,此脚与排线接口15脚相连,都无电压,追查L_BKLTEN#来自于VCC5,受控于L_BKLTEN,有3.3V电压正常,VCC5脚有5V电压,通过R579后电压为0,经更换Q22后,仍然无输出,没弄明白,再查此电路上各元件R579,R580都正常,为什么就没有输出电压呢?高手赐教

网友:
一体机很难修的,在此要感谢月饼老师的图纸,要不然连分析的方向和思路也一丁点也没有。

网友:
这个无任何显示的话查屏供电就走错了方向如果是白屏的话可以查屏供电,无显示可能是显卡没工作吧

网友:
外接显示一切正常,而且查到屏上供电确实是为0,后经更换Q69场管后,屏电压出来了。不过仍然无显示。

网友:
屏线是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