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6-09-22):
如题   进水很久了   现在上电上不去  cpu供电不出

网友:
好好查一下CPU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你都知道问题了 CPU供电不出就查供电产生条件

网友:
进液很久的板子不好修  查主板有没有断线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查条件啊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那就好好把CPU供电先查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