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3437-B 不触发待机条件满足 时钟复位 RTC 待机3.3都有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6-09-22):
苹果820-3437-B 不触发待机条件满足  时钟复位 RTC 待机3.3都有就是不触发  求bios  这个bios 参与触发么

网友:
BIOS不参与,苹果EC有程序,直接换电源管理把

网友(2017-08-15):
我正在维修a1466 现在也是不触发,公共点电电压正常,待机0.01  应该好修啊

网友(2017-10-18):
公共点有电压 待机3.3正常就是不触发 电压指示灯刚开始两蓝色 后变黄色  就是不触发 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台待机007 有3.3V无5V 148CV第一脚对地了,也不知道对不对,用烧鸡法2V烧发现CPU小的玻璃核心发烫,奇怪的是可调的电压不跳,电流1.6左右,,量电容000,,,所以不知道这里对不对

网友(2018-05-28):
同样遇到一台,感觉一体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