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碁V196WL 不通电 电压正常 急救 急救

楼主(2016-09-22):
宏碁V196WL 不通电 电压正常 急救 急救

网友:
按不触发修 先开关在驱动板啊

网友:
查驱动板电压是否正常在看开关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那什么也不查,那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电压应一级一级地查下去。

网友:
说电压正常,要把你测的电压值发出来

网友:
测下驱动板电压是否正常,开关电压

网友:
刷了程序不行,换驱动板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