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 格式点位图 要用什么查看器

楼主(2016-09-22):
急  等   急等

网友:
哪有BIN格式的点位。 这是BIOS

网友:
这个是BIOS的文件名吧。

网友:
BIN   一般是   BIOS 文件吧?

网友:
.bin不是BIOS的后缀吗,你截图上来看看,看看是点位图还是其他

网友:
在一个帖子 里 下载的   解压出来 就 那 格式

网友A:
你说的是PDF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DF电路图吧

bin格式明显不是pdf电路图,pdf电路图是.pdf格式而.
bin是bios文件的一般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