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谁会路由器桥接吗?

楼主(2016-09-22):
有谁会路由器桥接吗?

网友:
首先,有两个路由器,支持WDS协议。
其次,知道主路由器密码。
然后就把副路由器的IP地址改成跟主路由器不冲突。
然后再路由器设置里边用WDS扫描桥架即可。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无线中继了。

网友B(2016-11-06):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无线中继了。

无线中继咋个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中继咋个弄?

第二个路由器只要支持无线中继功能就可以。某宝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中继咋个弄?

这个很简单的,只要路由器支持无线桥接就可以设置

网友(2016-12-31):
品牌要一样,桥接相当于一个中续器,信号会有衰减

网友:
最简单的用wisp,想同一个网段用Client+AP,这些方法都不用动上级路由,最方便...

网友:
要把后面那个路由器的dhcp关掉,ip设置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