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卡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16-09-22):
SD 卡无法格式化怎么办?能读写但不能存储,里面的内容删不掉,删掉重新插拔还有。什么量产工具、数据恢复、等工具都试过了,都没什么作用。
数据恢复

网友:
确定存储卡没有正在读写吗?

网友:
基本卡坏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卡坏了 买一张没多少钱

网友:
写保护 吗

网友:
如果要数据,先把数据COPY出来,如果不要数据直接买一张,才多少钱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好好,看看看.........

网友(2016-10-24):
我以前也有一个Sandisk 8G卡,也是出现个现象,后来只有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