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这机子不过内存都说刷BIOS好了我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各供电正常有遇到的吗
刷BIOS

网友:
时钟和复位都有吗?要是都有的话看看CPU的核心供电或是供电芯片的PG信号

网友:
内存没过的话刷了BIOS就查下内存条件哈

网友:
不过内存的情况黑多啊。。。你看看的USB有供电么

网友:
装上CPU,装上内存打值卡,测总线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