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2C的问题

楼主(2016-09-22):
请问苹果
手机
中哪些芯片要用到I2C总线?
苹果手机

网友:
这个问题 我是得查图看

网友:
有一些是需要i2c总线的,具体看一些PDF原理图

网友:
跟笔记本 台板一样 打开图纸一目了然

网友:
和CPU交换数据的都要I2C总线的吧

网友:
照相机 ,指南针,陀螺仪 音频放大器,环境光,接近传感器都会用到I2C总线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