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D3 VER 3.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9-22):
昂达NF520D3 VER 3.00不触发维修,

chinafix.com.cn迅维网_W83627DHG(1) - 副本.pdf

这是IO的PDF, W83627DHG-P

网友A:
懂时序就是好,敢自己改造

网友B:
这样也行??这个不是桥发出来的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时序就是好,敢自己改造

呵呵,基地教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这个不是桥发出来的信号么?

RSMRST是IO发出来给南桥的吧。。

网友C:
估计是3V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这个不是桥发出来的信号么?

io内部引脚发出经电阻上啦到南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3V上拉电阻有问题

这种情况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3V上拉电阻有问题

嗯嗯,杂牌主板没图,,跑线跑半天也找不到,直接拉个电压过去,中间接个822排阻,做限流

网友:
改电路  加限流  赞

网友:
RSMRST  一般 外部有上拉  !   可以 翘起 IO  RSMRST脚就可以了!

网友:
硬启动就得要修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IO发出来给南桥的吧。。

大部分主板上都是uo发给南桥的,有个别主板是小芯片转换后发给南桥的

网友D:
一般RSMRST脚位的对地值都是300欧左右,30多欧的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RSMRST脚位的对地值都是300欧左右,30多欧的还没见过。

这杂牌主板也没图,设计的电路不好说

网友:
楼主修板灵活

网友E:
一个电阻用万用表测的阻值和焊在板子上测的阻值为什么不一样, 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阻用万用表测的阻值和焊在板子上测的阻值为什么不一样, 求解

在主板上会受到连接的其他的线路影响,阻值肯定有点偏差,拆下来量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电路也敢自己改造啊,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主板上会受到连接的其他的线路影响,阻值肯定有点偏差,拆下来量才是最准确的

有道理, 我怎么没想到,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RSMRST这个脚的功能是什么,的上3.3V有什么作用

网友:
rsmrst是3v经过上拉得到的

网友:
学习中,看不懂

网友:
看了楼主的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