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 网卡AR8152A完美代换AR8152B,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09-22):
联想G475
板号:LA-6755  7P                        维修时间:2016/09/10
故障:大5A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是不上电,按开关没有反应,拿过机子来,插上电流表5A电流,本以为捡到菜了,拆机一看进水了,水从触摸板哪里进去的,触摸板底下是3V5V芯片,当然待机芯片肯定是腐蚀了,图

待机芯片的型号是51125A,他的34脚的焊盘腐蚀掉了,16脚也腐蚀的断线了,还有13脚开启脚有个19V上拉电阻的输入端也腐蚀断线了,手里没有51125A只好拿51125代用,焊好芯片飞好线,图

结果不出3V5V电压,把13脚EN 上的电阻都拆掉,让13脚悬空,
结果只出了5V,3V没出来,郁闷!量3 V电感的对地值,24欧,不对,断开电感量的是后级短路,加上3V电压从电感后级烧,电流0.8A看着也没有短路,也不是5A么!!!然后在板上摸得时候一个东东把我的手烫了一下子,翻过板子来看,网卡!网卡!赶紧举起风枪拆掉网卡,在量的3V5V待机正常,上电到1.4,插上屏亮机,图

网卡型号是AR8152B,我把料板找完就只有一个AR8152A,看网上有人说B能代换A,A不能代换B,今天我就代换了试一试,结果是完全可以的,上网都很正常,驱动都不用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