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键盘自动打字求助

楼主(2016-09-22):
华硕X84H板号K43LY,键盘自己打字,键盘拆了,EC换了,键盘每根对地阻值正常,有没有修过到过的,麻烦说下

网友:
这就麻烦了  要动桥了吧

网友:
拆掉键盘,测接口KSO/KSI电压状态,有无那组那个脚有变化的,就去除原线路,飞线到EC。

网友:
拆掉ec,测键盘脚位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也 碰到一天 放了一个月了 还没搞好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拿示波器很容易就知道是哪个脚位串线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漏电,查键盘口到EC阻值,不正常的切断线直接飞线

网友:
应该是板层漏电,用示波器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