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解决宏基E1-432待机偏高

楼主(2016-09-23):
机型:宏基1-432,
故障:待机0.18A,不触发
---------------------------------------------
拆机打3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其它也没什么异常,
上电0.18A手摸1225C待机芯片发烫,35V对地正常。
操起表笔对EC周围电容一边侧,发现目标,没错嘀嘀嘀,心想不是EC挂了吧,挑起25脚,电容依然,滴滴,心想起码EC算安全了。

既然不是EC,就拆了1225C,在测EC那边电容还是一样短路,
果断上来下图,打开图纸,直奔目标,开拆,第一个就是他杀千刀的,
料板找个一样的换上。焊好1225C,和EC25脚,
接电瞬间0.01A后0.00,测瞬间3.3  5V有,然后关闭输出了。

按开机键。。。显示了,这机器开机显示LOGO挺快的。

备注:3.3v  5V待机是不开启的,开机后才输出。

post_deleted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还好ec没挂  85系列的有点头疼

网友:
不错 !这样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电容有没发热呀

网友:
就一个电容坏了,还好

网友:
修得干净利落

网友:
EC的供电脚不是好几个吗   都是连在3.3V 的  你为什么断开一个角就知道 EC 没事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有耐心

网友:
秒杀  电容坏 呵呵呵

网友:
这么爽,,,第一个就拆到了

网友:
故障找的蛮快的

网友:
运气不错,遇到还是先查查条件再拆吧

网友:
这个真是运气了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ec供电不是有好几个吗?挑起一个就证明不是EC问题?

网友:
来自: 山东
简单明了.很好

网友:
有的本是按开关后才有3 5V的。

网友:
这种短路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哦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A:
还好EC是好的 8587写起来麻烦
xiongyixin
是啊,剪板EC,还不便宜
详情

网友:
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EC是好的 8587写起来麻烦
是啊,剪板EC,还不便宜

网友:
我也对那个只断开25脚就判断ec是好的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