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没思路

楼主(2016-09-23):
各位师傅好  我是个新人  遇到问题想请师傅们教教我   跟前有块华硕95G41 MLX V2的板子   昨天拿过板子  就想着学习到脑子里的东西   先测供电   CPU  VCORE 1.2V  VTT   内存的VDD VDDSPD VTT  插了打阻值卡测PCI插槽3.3v  5v  -12v  12v  电压均正常   后测时钟都有电压  复位测PCI有复位电压  最后觉得都正常   然后就想起论坛上说一切条件正常的话  先刷BIOS 后在论坛找了BIOS  刷上亮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               亮机后一直没问题   今天夜里拿过来重新点了下  第一下点亮  然后断电 准备装在机箱中  一切就绪后按机箱开机  风扇转了下就停了   感觉应该是短路了 电源保护了   拔下12V4PIN供电风扇照常转   然后测Q109  和Q110  一对上下管被击穿   用热风枪取下上下管 结果测焊盘上的Q110的G级与D级蜂鸣  后测PQ110的G级 与从电源管理芯片的7脚相连还同时与主管理芯片PU100的若干个脚位相连不低于5个   到这就没思路了  不知道怎么查   是主从PWM都坏了吗    我主要是想知道该用什么思路去检修     我是个新手请师傅们教教我  谢谢

网友:
秋冬季节搞维修要特别防止静电伤害,千万别裸手摸元件,特别是IC

最好是佩戴防静电手套搞维修

网友:
按你描述的应该是驱动芯片烧了,你先拆掉驱动芯片再测下,也可以测测主芯片的对地值。

网友:
换那个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