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40 Bios

楼主(2016-09-23):
Model : Dell latitude E7440
Board: VAUA0-LALA-9591P.
There is a board with 1 SPI  8Mega
and others with two SPI  4 Mega & 8 Mega

DELL E7440 _LA-9591P_Main.rar

DELL E7440 _LA-9591P_EC.rar

网友:
备份的 还是原厂  最好写出,这些BIOS  备份的都会开机慢的

网友(2018-01-02):
怎么这么少回复,有刷好的吗?这机器就一个8M的BIOS啊

网友:
楼主你发出来的是这个板子的BIOS吗?原来还亮的,刷了都不跳变了,还有发的图片上都只有一个BIOS,你怎么发出来两个?U2是空的

网友(2020-08-22):
右边 那个4MB的BIOS实际不是EC的。真正的EC BIOS是U7,备份的BIOS才128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