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 GTX460 毁灭者1G显存,黑屏

楼主(2016-09-23):
索泰 GTX460 毁灭者1G显存版本,出现了好奇怪的问题,插1号DVI接口显示黑屏,但能通过自检进入系统。
插2号DVI接口显示正常,但使用过程中会突然黑屏几秒然后恢复画面。

网友A:
用了好几年的货,把那些供电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好几年的货,把那些供电电容先换了再说

先换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供电电容试试?

现在最没质量的电子元件-------排在第1名的就是电容,就几毛钱-----1块多钱一个,你不舍得,没思路就换了再说,

网友:
换了电容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