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v

楼主(2016-09-23):
华硕A55V按开关不触发COMS电池拔掉自动上电按论坛上说的把EC旁的排阻全换掉还是不行用万用表碰一下EC上面的一个排阻可以上电线不知道怎么修有没碰到和这一样的有的话求思路

网友:
不要净想着通病  查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检修,这板型可没有像K43那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