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改集显的帖子 怎么搜不到了

楼主(2016-09-23):
AX1 INtel CPU。 以前有个帖子 改成功过 现在 找不到了
改集显

网友:
现在板子那么便宜 直接换板哦

网友:
请善用论坛搜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8200-1-1.html
我怎么一搜就有呢

网友:
改这个 还是有点技术的,少改一个就不行

网友:
额!在笔记本存档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