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高手请进

楼主(2016-09-23):
一片GA-78LMT-S2P主板,一上电就掉电,不能再上电,拆掉Q278就一切正常.测过所有外围电阻电容均正常,换过U146.Q58,Q278,Q279都换过就是不行,只有拆了Q278才可以.求解答.(看下面的回答补充一点,拆掉Q278后一切正常是可以进系统,可以使用)

网友:
请问楼主Q278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
cpu去掉试试

网友:
AMD的爱烧CPU
先去掉CPU看看吧

网友:
修台板么,论坛高手还是很多的,不妨试试  问问不懂拒绝版主   知道他修台板牛13

网友:
拆掉Q278就好说明Q278导通了呗  Q278Q必须截至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根据你介绍的情况与电路图分析所得Q278是被击穿了,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时序错乱了,重点查那个充电电容BC106的电压,

当CPU供电出来后,置高Q58的B极,便它导通,拉低Q279和Q278的B极,让它们都截止,NB_VCC_EN和SB_VCC_EN同时被

放开置低动作,由后而的分压电阻抬高电压,但是如果这里由于电容漏电等原因,电压迟迟抬不起来,南桥那里等到花儿都谢

了都

没有等到电压过来,它就发出断电信号了.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Q278之后,又会有所不同,它不需要等待CPU供电出来后才会充电,而是一上电就开始充电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它刚好能将SN_VCC_EN电压抬高到标准值,所以它就能正常使用,这个不奇怪吧

网友A:
看你换了这么多  唯独没换Q28   Q28放上面  拉低了SB-VCC-EN  这个信号  所以不正常  这是个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换了这么多  唯独没换Q28   Q28放上面  拉低了SB-VCC-EN  这个信号  所以不 ...

那个Q28?这板上没这编号.如果是Q278的话,都换了好几个了哈

网友:
Q278        开启  南桥供电       拆了   无所谓          !

网友:
我是比较赞同8楼说的,分析的透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Q28?这板上没这编号.如果是Q278的话,都换了好几个了哈

是Q278  换过了 就要前面的那个控制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