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触摸下进水,电阻腐蚀了,求阻值

楼主(2016-09-23):
机器型号:联想G410
机器板号:LA-9641P
故障现象:触摸下方进水,
本来是下了个点位图的,但找不到打开的软件,测了好久也没测到和其它电路的关联,只知道这个电阻的上端是20V,另一个接地的电阻是150K.大家谁有这个板子给测一下呗,谢啦!

网友:
没有点位,图纸一样,找相连的地方  应该图纸上有标示,然后对着着查,仁宝板子   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3V 线性的开启  20V经过 2个电阻分压

网友:
这东西不告诉你

网友:
直接上个100K 就可以了
怕毛线

网友A:
是待机3V分压开启找个1M的装上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 不要考虑了          学其他的吧

网友:
看功能随便换一个,上下拉10k左右,要是其他的只能查原理图了

网友:
找一个10K或者100K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告诉我也得谢谢你的回复,我找到了,是PR402  499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待机3V分压开启找个1M的装上试一下。

谢谢了,我推定出来了,是个499K的上拉,是的是线性3.3的开启

网友:
不知道值的我一般都弄个100K的试下

网友:
一般那的电压都是3v到5v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找出来了,是个499K的3.3V线性开启电压的上拉电阻。

网友:
换一个一般的电阻不行吗

网友:
楼主,你这应该是哪块供电电路有问题,检测一下。

网友:
要实在不确定 你可以确定 她去哪里 到那个IC 对应查其他图纸上IC相连的电阻就行

网友:
看是做什么用的 没必要那么准

网友:
但是第一组没波形

网友:
我记得是499K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
谢谢,找到了,就是这个阻值

网友B:
你是卢志强?  我是科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卢志强?  我是科佳的?

不是啊,你在哪儿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