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技嘉GA-EP43-UD3L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6-09-23):
技嘉GA-EP43-UD3L开机反复重启几次才能正常。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
用汽油清洗主板。即可解决!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如果清洗完  故障解决  那板子一定以前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用汽油清洗主板。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清洗完  故障解决  那板子一定以前有腐蚀

用汽油清洗主板。即可解决!

网友C:
汽油 真假的 楼主      我第一次听说 汽油还能清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油 真假的 楼主      我第一次听说 汽油还能清洗主板

我很菜,以前用酒精,可惜没有,用汽油代替,用软一点的牙刷刷刷!
真不知能否用汽油,反正我这次用了!要用暖风筒吹干哦!

网友:
我的天啊,楼主威武。

网友:
用汽油太奢侈了, 我都是用水洗的

网友:
网上也查到这个:
“通病GA-EP43-US3l掉电在重启反复修复,这是这主板的通病,COMS电池旁有2个针脚,通电后短路这2个针脚后断电在开机就OK..”

网友:
汽油要是有火掉下去会不会出事

网友:
清洗??哪里??汽油??!!

网友:
故障解决  那板子一定以前有腐蚀

网友:
我在考虑 发一个帖子可以拿十分。。。这个算不算。。。

网友:
用汽油洗?我都是用洗衣粉

网友:
是不是2次启动

网友:
无奇不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