煲耳机能提升音质!煲耳机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6-09-23):
煲耳机能提升音质!煲耳机有哪些注意事项?

  煲耳机是不少发烧友拿到耳机后的第一要事,的确,在煲机之后,不少耳机,尤其是有一定素质的耳机表现往往会突飞猛进。但有使用者在煲耳机后,却让耳机意外受伤,破音、声音发闷,甚至烧毁。煲机煲出个坏耳机,这让人情何以堪,那么,煲耳机要注意什么才能保证效果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煲耳机需要注意的事项,以供参考。
煲耳机 图1

  一、耳机煲机的原理:

  所谓煲耳机的“煲”实际就是在煲振膜折环,新耳机振膜折环的机械刚性强(也即顺性差,二者成反比),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使用后,刚性变差、顺性逐渐变好(意指振膜折环刚性变差,音膜变软),耳机所发出的低音效果更好。

煲耳机 图2

  对于耳机,必须馈以一定功率的信号使其振膜振动。这就好比,新的汽车、机器等在正常使用前都要经过一个“磨合”的阶段,使内部的机械装置充分协调配合,提前进入到最佳状态。所以简单的说,煲耳机就是一个使耳机科学的迅速老化,让它度过刚开始的磨合期(磨合期内耳塞声音会有一些缺陷),煲机之后耳机会更动听。

  与煲耳机相关的两大因素:煲耳机,实际是在对耳机振膜施加能量做功,使振膜通过振动变得松软、自然而有弹性。由于低频的振幅相对于高频要大许多,因此煲机的频率也都集中在低频段,令耳机下潜得更深。

  煲耳机需要注意的两大要素为:时间与功率。 两者之间互相制衡,需要协调到最佳状态才能达到最合适的煲机结果。此外,每个耳机的振膜材质也与煲机有关,不同的振膜材质在经过施加了能量之后,振动和恢复弹性的程度也不同,如金属材质的振膜折环较易变软,不易回弹至原状,而一般市面上的耳机振膜折环为塑胶材质,偏硬,在经过能量作用后变软后还是较易回弹,松软状态不易保持。

  二、煲耳机的注意事项:

  1、忌大音量

  在拿到耳机后,不少用户往往会将播放器的音量开到最大,进行大音量煲机,理由是这样煲机速度快。的确,大音量煲机能够让耳机的振膜迅速运动起来,从而加速煲机,但我们知道,耳机在出厂时,其振膜,尤其是折环部分比较硬,煲机过程中,折环逐步柔化正是音质提升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一开始就使用大音量煲机的话,折环来不及柔化就大幅度运动,很容易造成折环寿命缩短,甚至出现轻微裂痕或是破音问题。因此,大音量是煲耳机的一大忌讳,一般情况下要先试听,并于耳机最大不失真音量的50%左右进行煲机,这样才能保证效果。

  2、忌超时长

  “连续煲机三天后,耳机音质得到极大提升”这样的用词在不少评测报告中经常看到,甚至为了避免噪音干扰,一些爱好者还用衣服将耳机包裹起来,但这样的煲机可是有不小的风险,毕竟耳机在工作时还是会有消耗,产生一定热量。尤其密封式耳机或是用衣物将耳机包裹后,耳机音圈的热量无法顺利排出,超长时间煲机可能导致音圈温度升高,引发音圈固定骨架变形、胶水融化等问题。从音质上看,容易出现高音劣化、擦圈引发噪音等问题。因此煲耳机一次最好不要超过3个小时,即便要再次煲机,也要放置半小时后才能继续。

煲耳机 图3

  3、忌重低音

  用低音丰富的音乐煲机,甚至用专门的低音音频信号进行煲机,是不少用户的喜好,有人更是认为“吃哪补哪”,以后耳机的低音效果会更好。但用纯低音煲耳机后果严重,因为低音信号强,震动幅度大,而且人耳对低音不敏感,即便煲机时你听着声音不大,折环的震动幅度,音圈的发热却依旧严重。更关键的是,长时间大幅震动,有可能导致音圈被震散,从而导致耳机声音沉闷,音量变小等问题。所以在煲耳机时,最好避免使用低音强劲的音乐,而在用信号发生器时,最好选择频谱较宽的粉红噪音进行煲机。

  三、耳机为什么需要煲?

  煲耳机主要是让耳机的机械系统的一个迅速老化过程,动圈耳机的发声系统是由音圈驱动振膜,而振膜是固定在耳机的架子上,从理论上讲,振膜运动应当是一种活塞(垂直)运动,这需要振膜的边缘有较大的顺性,煲就是煲这里,新耳机的振膜边缘是比较紧的,弹性大而顺性小,煲耳机就是让它的边缘活动开,声音就不那么紧。 但是如果是质量很差或者很低端的耳机,煲机过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毕竟音质太差,不管怎么煲耳机也不会出现本质的提升,因此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煲耳机 图4

  四、煲耳机的正确姿势

  1、舒筋:使用正常听音强度三分之一的音量驱动耳机12小时;

  2、通络:使用正常听音强度三分之二的音量驱动耳机12小时;

  3、习武:使用正常听音强度驱动耳机72小时;

  4、打擂:使用正常听音强度三分之四的音量驱动耳机24小时;

  5、出道:进入正常使用阶段,平时就以听代煲就可以呢。

网友:
有用的资料,但是没玩过高端耳机和音响的我  只能默默的飘过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几十块一副的耳机。。这个需要煲吗?

网友:
9.9包邮还要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