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70开机无显

楼主(2016-09-23):
这个机器有通病吗?开机,电流0.32-0.35这样。没有反应的。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裸板开机电流为0.25左右。  刷完Bios还是一个样子。  直接加焊CPU。开机电流0.55-0.46-0.6.亮机。
问题出在CPU虚焊

网友:
板载的cpu啊?最好带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