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关于51123的贴子

楼主(2016-09-23):
发一个关于51123的贴子,有点不成文,个人理解,还在研究中,

回归正题:它有VIN19V,在没有开启信号EN0时,不出VREF?VREG3和VREG5也没有?上图

顺带B460图纸一张在第40页,方便研究,(这是待机3.5V供电芯片)

B460 (1).pdf

网友:
没有电压正常的  你看辅助供电可出来吗  你看一下第6脚

网友:
应该是5V呀!断开13脚你再测一下

网友A:
LDO线性电压还可能有开启信号 但是VREF基准电压应该是有供电就该出来的啊

网友:
多多研究吧。。。修坏几台机你就知道了

网友:
  老芯常谈

网友:
学习了,慢慢来,我是不会看电路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线性电压还可能有开启信号 但是VREF基准电压应该是有供电就该出来的啊

这一点,我也觉的是,当时,我没有出来VREF时,我就觉的芯片坏了,

但是我不干心,因为那个EN0电压没出来,这个电压是两个电阻降压出来的,很好修,

结果就是出乎意料的好了

网友:
看下51123的PDF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