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20E换显卡不亮机

楼主(2016-09-23):
手里有台联想B520E的一体机拿来时开机不显,刷BIOS好了,但是开机花屏,换显卡都不显了,(显卡N12P-GV-B-A1)换一个原型号的和一个N12P-GS-A1 都不显(N12P-GS-A1是在华硕A53SV代换成功的能亮机)求助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急!在线等

网友A:
bios刷的不正确。。。一般一修的机器不要轻易怀疑有多个故障点

网友:
显存早弄过了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的不正确。。。一般一修的机器不要轻易怀疑有多个故障点

BIOS刷过两个还是一样的,显卡BIOS也刷过的,这机器有三个BIOS。

网友:
主板BIOS刷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
换显卡的时候温度同控好,,,可能PCB出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视卡的问题呢

网友(2016-11-08):
BGA没做好吧

网友:
这种机子修起来确实头疼,感觉还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你那花屏什么样的  我的 也是花  显存换了一样   现在怀疑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