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过LOGO掉电一例

楼主(2016-09-23):
开机掉电打开后盖看见风扇不转 以为就是热的掉电 不然换完风扇不转  以为主板有问题 开始改长转 还是掉电 心里想不应该呀  上网说什么的都有  说是南桥坏的 bios问题  我想不是 还是把主板拆下来吧  测试不掉电 怎么回事好了 在装上还是掉电 排除法  一样样来 装C壳掉电 怎么回事C壳有两个排线 一个开关 一个旁边的功能键把旁边的功能键去掉  好了在也不掉电了  维修结束

网友:
排除法,修机器还是蛮快的

网友:
不就是外设有问题吗?

网友:
旁边功能键是什么用的

网友:
这是值得学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