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无线网桥最常见的4种传输模式

楼主(2016-09-23):
无线网桥最常见的4种传输模式

  无线网桥顾名思义就是无线网络的桥接,它利用无线传输方式实现在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搭起通信的桥梁;无线网桥从通信机制上分为电路型网桥和数据型网桥。

  无线网桥,一种无线传输设备,室外使用,多用来做无线监控,也就是用来传输视频数据,比如水库、森林、临时场所、建筑工地等地方。

无线网桥 图1

  一、无线网桥的传输模式

  常见的无线网桥传输模式有4种,分别是点对点、点对多点、中继、反射,这里结合图片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这4种无线传输模式的特点之处。

  1、点对点传输

无线网桥 图2

  点对点传输模式是最简单的传输模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TP,以单个设备发射,再由单个设备接收,一对一的发射与接收简单又直接。无线网桥的点对点传输模式常用于传输距离较远,或者监控点分布较为广泛,无法做到点对多点传输的情况。

  2、点对多点传输

无线网桥 图3

  点对多点传输模式在基于点对点传输模式发展而来的,常表现为一个接收端对多个发射端,常用于传输距离较近,监控点较多、分布较密集的情况。

  3、中继传输

无线网桥 图4

  中继传输模式是由于发射端与接收端由于有不能避开的阻挡物遮挡了微波信号,所以才在中间添加中转设备,让微波信号通过中转设备顺利传输到接收端,这种模式由于要增加中转设备增大设备费用投入,所以一般不必要时都不会采用。

  4、反射传输

无线网桥 图5

  反射传输是借助了传输设备的之外的物体进行微波发射传输,例如发射端与接收端无法做到通视,但刚好在中间有一栋较大的建筑物或者光滑岩壁的山峰,这样则可以通过调整设备的角度,通过建筑物或山峰反射微波信号进行无线通信。

  二、无线网桥一对多传输模式的注意事项

  目前大多数的无线网桥都工作在5GHZ的频段上,5.8G的无线网桥可以进行一对多的无线传输监控,当然, 可以做一对多自然就能做一对一。一对一是最简单的无线传输方式,只需两台设备,一台发射端一台接收端就能完成工作。而无线完全做一对多的情况下,无线传输需要注意的细节:

  1、要确保一对多的无线传输必须使用网络摄像机,因为模拟设备不能做一对多的传输,只适合做一对一的无线传输。

  2、一对多,顾名思义是要对应多个发射端,而发射端通常都是连着接前端摄像头。做一对多的系统设计时必须注意两个发射端之间的角度不能过大,通常保持在20度左右最好;另外,前端发射端与接收端的传输距离不能太远,有时候由于环境限制必须离得太远,最低限度也要保证传输链路在同一条线上,否则不能确保传输画质的稳定性。

  3、做一对多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到传输带宽的问题,那么采用摄像头的时候就要好好规划用什么像素的摄像头会比较恰当,毕竟无线网桥有150M和300M这两种带宽传输链路,要是摄像头的像素过大,导致占用过多带宽就容易造成传输不稳定甚至无法完全传输的现象出现。

  4、如果监控点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近,传输距离小于800米就可以考虑做全向接收。

    总的来说,要做好一对多无非就是要注意传输的距离问题、传输的带宽问题、传输通道的畅通问题,还要根据现场情况灵活采用各类适当的设备。

网友:
真的好用吗,式一下一定要y

网友:
做安防的应该有用

网友:
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