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走了弯路的维修LG W1954TQ

楼主(2016-09-23):
接客户一台LG W1954TQ不通电,拆机测量 保险断,保险断了,后面多数会有问题,测试场管坏掉,找件,换上,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有通电没试有点了,电压也正常,连接屏灯管一试,OK,装螺丝,再接电脑试一下,亮几移钟,指示灯灭了,一测没电了,晕,不会又烧了吧,折下通电,又亮了,靠!火大,等一会会,指示灯又灭了,什么 问题,不会电源IC坏了吧,找一个换之,还是一样,好的时候电压也不跳变,!真晕,找图纸看!场管坏,场管的后面电路容易烧坏,看一下,这个限流的电阻旁边有一稳压管,折掉测试,双向接近导通,拆了吧,这只是个二级保护!手头也没有这样的稳压二极管!拆掉测试烤机,一直正常!装机     ,

哈哈亮机,让客户取机  ,收了40元,不知道你们修显示器会要多少钱?

网友:
哥们你收的费用太低了把,是同行的把

网友A:
只要是维修起码不80起步

网友:
那个稳压管应该是保护电源管理芯片用的,如果r109开路直接对地短路,不至于烧坏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它也可以正常工作。但一但 r109烧坏,芯片也就跟着烧坏了。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我看到保险丝烧了,就知道烧了好多东西

网友:
外面客户100起步

网友B:
这个故障,在我们这同行是30或35,就是家庭用户,也就70或80,真羡慕楼上有收100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在我们这同行是30或35,就是家庭用户,也就70或80,真羡慕楼上有收100多的

同行的价各和一般家庭用户价格一般翻倍嘛你们?

网友:
这种故障散户报价应该在100左右,同行也得7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维修起码不80起步

同行的也只能收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