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元支付宝转账,华硕P8H61-M PLUS V2 15秒掉电

楼主(2016-09-23):
华硕P8H61 -M  PLUS V2  15秒掉电快速秒杀,解决问题支付宝转账10元表示感谢

网友A:
最简单的USB接口有没有5V供电 然后在测试OC#

网友B:
我碰到USB过流这种问题,就没修不好的,你有图纸就好修。找OC信号,你也不要转什么钱,论坛这个通病原因一搜一大把。
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图纸那次也坑爹,不过最终还是修好了,那个图纸搜OC信号,搜出的信号不全,然后我都测了,发现测到的电压都正常,怪事。
结果后面发现,还有一种别的名字的OC信号,它没有模糊搜索,所以没搜到。是后置USB接口那里。
不过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桥本身问题,反正我是没碰到。应该桥坏的很少。
搜OC,前面带USB的,要有3.3V,一般是472,822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USB接口有没有5V供电 然后在测试OC#

没有5V供电他就不会报错,这是电流保护,没有5V的板子早也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USB过流这种问题,就没修不好的,你有图纸就好修。找OC信号,你也不要转什么钱,论坛这个通病原因一 ...

大兄弟,我是新手还不会看图纸,可以加您QQ平时有问题请教下您吗??

网友B:
多逛论坛,慢慢研究,我也没什么时间。

看到没,下面箭头所标的是OC信号,三个,要有3.3V。是822和472排阻分压的。如果你的主板是R1.00的就对得上,在SATA口附近,桥下面。

其它的没找到,你下个点位图研究一下。结合主板更好找。能帮你的已经帮了。

网友:
看来可以挣的,,加我QQ 或者你留个QQ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逛论坛,慢慢研究,我也没什么时间。

看到没,下面箭头所标的是OC信号,三个,要有3.3V。是822和472排 ...

好的,非常感谢您!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C:
不值十块人品 大家懂了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值十块人品 大家懂了把。。

你好,首先感谢您给我找图纸以及分析电路,开始我是拆了两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无果后我又把所有的防静电小6脚芯片拆除,未果,,然后把先拆的两个电阻和三极管装回去,能来,所以琢磨是静电6脚芯片的毛病。不存在人品问题,如果您帮助我解决了问题,我们搞维修的讲究的相互信任和信誉,不会因为10块钱的事被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骨说!在这遍地黄金的时代10块钱说不上多但是我们搞维修的知道赚这10块钱的不容易、还是非常感谢您能够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帮助我,真心感谢,希望不要因为10块钱弄的不开心,如果你在乎这10块钱可以把支付宝打上来,我立马给您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首先感谢您给我找图纸以及分析电路,开始我是拆了两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无果后我又把所有的防静电 ...

你让大家说拆静电小六角能嘛,这故障绝对我是发给你的第二组 检测电压不对。

网友:
果然 很棒

网友:
10块钱,大神们是不会开口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下方法

网友:
把OC#的分压电阻  都测一下  必好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没找到点位图,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论坛帖子一大堆,你搜索USB_OC#

网友:
这十块怎么分啊。。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转给饼老大吧

网友:
不还是供电问题嘛

网友:
楼主怎样解决了 过来学习的!

网友:
大家都叫你找OC 就去查吧。估计分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