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奇怪花屏

楼主(2016-09-23):
此本本,打开浏览器,就花屏, 不开浏览器,一切正常。硬盘也换了,屏也换了,屏线也换了,还是花, 有没有修过这故障的。

网友A:
这个跟屏和屏线没多大关系。换U及内存没?外接如何?
查显卡供电是否稳定及显卡是否存在虚焊

网友:
集显吗,集显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驱动全部换成官网的,把BIOS撸了。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集显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屏和屏线没多大关系。换U及内存没?外接如何?
查显卡供电是否稳定及显卡是否存在虚焊

我有日子没见你了

网友:
感觉像驱动有问题,换旧版本的驱动看看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 换一个

网友C:
换系统试一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显卡还没排除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开浏览器不要全屏开  半屏开试试

网友:
显卡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换CPU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日子没见你了

嗯 早期比较忙,转入淡季时间将会多一些进论坛学点知识。

网友:
多半是U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系统引起的花屏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   到最后是CPU 问题

网友:
先搞显卡驱动试试。然后再排除硬件。全换掉还不行,排除不掉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试过一个换显卡好了

网友:
浏览器用的是gpu加速,重点检查gpu相关的东西

网友:
也可以关闭gpu加速,有些机器就这样.关闭gpu加速就会好.机器是好的.....

网友:
显卡 显存问题

网友:
神奇的大惠普

网友:
搞不好做个系统就好了呢。。 - -哈哈!

网友:
最后什么搞定呢

网友:
换 CPU 试一下,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这种问题

网友D:
系统换过了, 还是不行, 刚才我把主板拆出来,看到显卡的供电电感被上家拆了,我找了一个补上,开机装好驱动,还是这样,
-龟仙人-
拆掉电感还能开机?
详情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主板显卡供电电路。

网友:
内存 CPU 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
驱动最好更新成官网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上会网都放弃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先从系统排查起

网友:
打开看看照片应该就会出现花,不开浏览器,图像显示位数低

网友:
你看吧非得是u的问题不可

网友:
屏接口问题吧?

网友:
建议你升级FLASH

网友:
换内存 有碰到过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最后解决了 啊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这个和显卡的关系大,加下显卡看看

网友:
先换主芯片  然后显存

网友:
换个U试试看

网友:
感觉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换过了, 还是不行, 刚才我把主板拆出来,看到显卡的供电电感被上家拆了,我找了一个补上,开机装好驱 ...

拆掉电感还能开机?

网友:
软件问题吧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G4的机子屏显容易坏,往右边压

网友:
显卡吧。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g4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我觉得像主板上的问题,显卡加焊试试呢

网友:
系统遇到过花屏,但也不排除显卡,是这样花的,楼主 来个图片

网友:
装系统,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解决没有 好了说声白。。。

网友:
集显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感觉和CPU 显卡 内初这一块关系大吧

网友:
期待最后的结果公布

网友:
修好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屏问题吧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装个X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早期比较忙,转入淡季时间将会多一些进论坛学点知识。

哥 关于论坛知识  你这边是输出的  我这边是输入的    请给我一个EN信号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网友:
这样的花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屏和屏线没多大关系。换U及内存没?外接如何?
查显卡供电是否稳定及显卡是否存在虚焊

你知道华硕X550JX的板载内存怎么屏蔽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胡大哥,出来支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系统试一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貌似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换了那么多还是花,换个U试试看,还是那样还真的不知怎么弄,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本  跑3D 测试了吗   打开浏览器是加载内存

网友:
上回修到过就是  显卡  风扇全部堵住了

网友:
不好说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把驱动全都换成官网的

网友:
换个浏览器呢

网友:
最好是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统一回复大家,:把显卡电感补上后,开机装好驱动,再把集成的那个显卡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爱坏啊,不过遇到系统有问题也会引起类似故障的。。。

网友:
排线换了吗

网友:
搞显卡啊,

网友:
花瓶你换硬盘也试醉了

网友:
此机爱坏内存。造成千奇百怪的花屏。

网友:
为什么不换内存条喃。。

网友:
确实奇怪现象,长见识了

网友:
显卡,显存!!!!!!!!!!!!!

网友:
拿毛毛圈测试花不花?

网友:
G4的U不是板载吧,换U试下。

网友:
显卡坏了,换

网友:
cpu集显坏了。

网友:
严重怀疑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是显卡驱动的问题,,用纯净版装系统,驱动不要装,一个个补起排查问题就好了。。